一个好用U盘启动维护盘

楼主(2011-03-24):
超级usb万能启动盘V2.1:
1、本维护盘采用的是FBINST的内置模式,即将文件置于U盘的隐藏分区里,全隐藏防毒格式,并且体积减少到65M! 全面兼容小U盘的朋友!
2、本维护盘可以在U盘可见分区方便添加自己喜欢的PE系统或系统镜像,根据自己的需要,只要是可启动的ISO文件,命名为my.iso就行!
3、本维护盘可以“一键安装gho系统到硬盘的第一分区”,具体操作见下面第5点。当然因为主板的原因并不能保证100%成功!
4、本维护盘内置PE是“老狂”制作的,该版本主要是以系统维护为出发点,内核仅有32M多点,对于小内存电脑可以轻松启动,但小而精,相当地不错!右键加入了显示/隐藏文件夹和扩展名。另外如果自己想增加PE下使用的程序,可以直接在U盘可见分区建立PETOOLS文件夹,将你需要使用的工具直接置于其中,WIN2003PE启动时会自动读取加载到“程序”中来,相当方便!

其他工具请看下面的启动画面(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制作方法超级简单:

1、下载U盘启动包,解压后运行FbinstTool.exe

2、点“启动设置”——“格式化”,见下图(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3、“UD扩展分区”是U盘被隐藏起来的分区,在系统的“我的电脑”中是看不到的。这些启动文件都放在这个区中,可以防止文件被破坏(就算把U盘格式化也没事)。我这用了80M,大小可根据你的U盘大小而定,比下载的文件大一点就行,如果想以后添加文件的话可大一些。

如果勾选了“格为ZIP盘”,则为USB—ZIP,不勾选的话则为USB-HDD!

点击“格式化”等到格式化成功弹出窗口

4、把命名为my.iso的镜像放到U盘可见分区的根目录下,否则u盘启动后的第一个菜单不能用,这里可以是winPE的iso文件,也可以是系统光盘的ISO文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当然如果是系统光盘是无法在光盘启动菜单中进行自动安装,必须进入PE或者用下面的方法来安装GHO系统。如果是PE则必须是内置型,否则会没有外置工具。

5.“一键安装XP系统到硬盘第一分区”,必须要把压缩包内ghost文件夹复制到U盘的可见分区,
然后把要安装的GHO系统镜像,命名为 XP.gho , 放在ghost文件夹中。

6 、根据你所刚才制作的U盘启动方式(个别主板会出现把HDD认成ZIP或把ZIP认成HDD等情况,请在BIOS设置时注意!以主板BIOS认到的为准!),在BIOS中把U盘设为第一启动设备。不会设置的可以参考这里!

提示:可见分区指在“我的电脑”里所看的到的U盘!
::下载地址::
http://u.115.com/file/f3b2a4f3d9/

网友(2012-02-29):
4、把命名为my.iso的镜像放到U盘可见分区的根目录下,否则u盘启动后的第一个菜单不能用,这里可以是winPE的iso文件,也可以是系统光盘的ISO文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当然如果是系统光盘是无法在光盘启动菜单中进行自动安装,必须进入PE或者用下面的方法来安装GHO系统。如果是PE则必须是内置型,否则会没有外置工具。

正在寻找这个功能,不知道是否好用。

网友:
BIOSds是的防守打法

网友:
在寻找这个功能,不知道是否好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6418-1-1.html

网友:
好复杂哦的的

网友:
是吗 我的感觉也还行

网友:
新手必备工具,顶!

网友:
楼主看不见图片!

网友:
感觉和普通的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