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 F179 显示器花屏故障!

楼主(2011-03-24):
显示器是十七正屏的,检测为按按键无反应,插电源无反应,插信号线全屏为蓝色,然后逐渐变为黑色,求各位指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32+32的RSDS的机器吧,换个24C16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