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2 3.3V阻值偏低(只有30欧姆)

楼主(2011-03-24):
昨天接收一台IBM T42笔记本电脑,加电不显,电流达到了2A多.
北桥非常烫.问客户,说是进过水,开始还可以,前天亮了一次后再也不亮了.
进水的地方是在TOSHIBA芯片左上角的地方,已经清理干净.
由于北桥非常烫,想都没有想以为北桥应该是坏了,更换一颗北桥,但故障一样.测试北桥供电,发现有一组VCC1R2B供电没有,是缺电压造成北桥很烫.
再往回查,发现VDD15伏电压没有,D55第一脚无供电,第二\三脚都是15V供电.但是U61 TOSHIBA芯片的第25脚 VDD15有电压,飞一根线过去解决 .
现在加电都正常了,但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3.3V系统主供电只要加过电后,断电的情况下打阻值都只有30欧姆,要等好几分钟后才升到9X欧姆.
MAX1631 稳压二极管,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求解.

网友:
加电后的阻值一般会很低的,过一段时间再测

网友:
楼主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具体什么原理也许和楼上说的有关吧,我也是经常加电后测出短路,量着量着就不短了 而且一次比一次阻值会升高,时间一长我也已经习惯啦

网友:
偶也经常遇到,刚开始猛查一阵,最后才发现是徒劳

网友:
通电后是30多殴的正常``现在能显不久得了么``呵呵``

网友:
楼主主板是进过水,还有有时显示过,说明你的蕊片都没问题,你现在发现差一个1.2V电压,重点先侧底清理腐蚀蕊片看有无断线最好拆下来重焊,在查1.2V待机电压

网友:
注意你加电后3.3V阻值30欧是正常的

网友:
那是电还没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