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品牌电脑G31主板问题!

楼主(2011-03-24):
联想thinkpad品牌电脑G31主板
问题硬盘装不系统!
100%排除问题如下:
进PE进不去,硬盘能认,能用任何分区系统分区!硬盘换了N个绝对硬盘排除!
BOIS也绝对设置无问题!
MHDD能认,低格,外机GHOST系统本机挂起,(到安全模式,最后一次设置,正常启动)此画面后(滚动条前)无反应,但不死机!
后来南桥很烫,会不会和南桥问题有关!

网友:
用安装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是南桥的部分功能丢失`。换桥没意义报废吧。

网友:
并口硬盘 的话查下 34脚电路,串口硬盘只有几个电阻,如果没问题,那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南桥的部分功能丢失`。换桥没意义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