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问题,请师父们解答

楼主(2011-03-24):
一块技嘉主板不触发,想请教一个问题,麻烦指教

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最好下载个IO的资料

网友:
8716参考8712的IO   貌似71   72

网友:
晕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你是技嘉的IO  那用是 103 , 102

网友:
有的io到bga不止两跳线  有是是4条的 如7186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呀 ~终于找到了 果然是103和102脚,后来我找了个IT8716F-S FXS带GB的换上去就OK了
不过触发是能触发了 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现在开机 IDE接口的第一脚和CPU都有复位电压。不过诊断卡却跑8C不知是什么问题。一开机就立即出现8C

网友:
找个BIOS刷上去试试

网友:
刷BOIS试试

网友:
你这还把人问住了啊,下载IC芯片资料哦

网友(2011-04-25):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