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内存占用始末解析

楼主(2011-03-24):
集成显卡会占用部分系统内存做显存之用,有时会为系统内存显示完全、可用不完全而烦恼
比如系统内存显示4GB,可用3.48G之类
由于当前配置正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做了实验:
Intel I3-2100,集成HD Graphics2000显卡

映泰TH61U3+ ,是6系列整合式芯片组入门级

宇瞻猎豹二代2GB DDR3-1333 CL7 *2 双通道 (总容量2GB+2GB =4GB)

平台:
配置简介:
I3-2100 @ 3.1G  2C/4T   GPU默认850Mhz~1100Mhz(Turbo boost)
映泰TH61U3+
宇瞻猎豹二代 2GB DDR3-1333 CL7  *2
希捷1TB 12代 /7200RPM
九州风神-冰阵600
鑫谷劲翔400A
win7 64bit旗舰版 SP1

系统信息一览: 确认是4GB内存无误

以我的主板为例: 开机的时候按DEL进入BIOS,  集显调节位置在 Chipset - North Bridge子项里面:

IGD Memory为设定固定分配值,默认64M

默认设定状态: 系统内存4GB,可用4GB (4096M-64M-16M= 4016M≈4GB)貌似占用太少了系统就这么识别的【数了数手指头,计算基本占用确定是16M】

下面设定集显固定内存值为256M

系统显示4GB内存,减去分配内存:(4096M-256M-16M/1.024)=3734.375MB=3.73GB
后面依照这个方法

设定集显固定内存占用512M

进入系统后显示4GB, 3.48GB可用
4096M-512M-16M /1.024=3484.375MB = 3.48GB

最后又设定在64M,进入系统显示4GB,也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使用独显还有内存不完全的,把IGD Memory设定为Disabled试试

网友(2014-09-20):
这些还真没认真看过,楼主有心了

网友(2016-01-19):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学习了。

网友(2016-05-07):
我只能说楼主 厉害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认真了,我从来都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