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500掉电问题

楼主(2011-03-24):
  一台hp f500的,集成显卡,开机正常了会掉电,拆下来后发现,6100那个芯片按住就好好的,开机后芯片那个地方掰一下就掉电,判断是虚焊,可是做了两次脚还是这样,由于手头现在没有6100这个芯片,不知道芯片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样,按住可以,掰一下不可以,一直认为是虚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周边没有芯片电感什么的,我把那些小配件都补焊过了.

网友:
修过,6100虚焊会掉电。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桥空焊的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楼主能把结果分享出来!

网友:
不是加焊了不好么?楼主搞得咋样??

网友:
6100虚焊了

网友:
重新植球啊。。。。。。

网友:
重新做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压在散热片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说做脚做脚,习惯了。我上面说了,做脚两次了,重新植珠两次了,问题一样,后面掰一下就断电,按着芯片怎么掰都是好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植珠两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量一下6100上面的电容,看看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是AMD的CPU的吗,可能CPU座虚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6100空焊引起的

网友:
再空焊怎么加焊重做都能好啊```还没搞定么楼主``

网友:
这几天有点事,还没研究,我打算买块6100换上试试。

网友:
搞死人了,芯片换了,一样

网友: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个人判断可能是PCB板断线了

网友:
CPU坏了 或者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