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二手示波器 不知道有必要不?

楼主(2011-03-24):
网上的那些 示波器 日本的 泰克的 都是用了多少年弄来的啊 卖1500  我在想 他从外面进来在转手别人那里买来 在店主出售 进过好几手 卖到1500 那他弄来的时候 可能也就几百就买来了。。。。。。。。   这玩意还能用不?   还是我之间买新的?

网友(点评):
这个就看你会不会用了 会用就可以买的 我们买的是 日立的1565 1800 买的 二手的

网友:
也想买个二手3 4百块的来练练手

网友:
我也想买个玩玩,新入门硬件维修。。提炼下技术

网友:
拿个20M-60M的来玩玩先了。

网友(点评):
现在有一种万用表也带数字示波器的

网友(点评):
买那种表的价格还不如直接买数字示波器了。

网友:
二手的还要1500,你不如直接到基地淘宝买,价格差不多,还是新的。

网友:
基本上示波器没必要。。。。。。不要买寂寞。

网友:
我也想买 但想半天也没想出来干什么用。。。

网友:
二手示波器最好不要买模拟的(带旋钮的),这样的示波器最少都在10年左右,几乎都会出现接触不良现象,手碰到旋钮波形就会变,很烦人的

网友:
示波器还是很有用的,谁说没用。!

网友:
不用会用示波器的不是真正的高手。有的示波器加上良好的理论基础可秒杀

网友:
基地淘宝是示波器似乎不贵,没细看,好像安泰信有款100M的1500左右
感觉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当然有必要了,在很多情况下都要用到的

网友:
公司有,自己没。

网友:
你理解了示波器的真正效用就可以买一台,不理解就别买。如果摆摆样子,吸引一下客户就买个最便宜的。

网友(点评):
我补丛一下:最好买个坏的,摆在那里,呵呵

网友:
示波器对维修还是有用的,有的师傅就主要靠它修一些疑难主板。如果想提高技术的话,长远来看还是学习用示波器有帮助,个人用一千多的100M就可以了。

网友:
有用 特别是搞制作时 没有它不行

网友:
有个数字的。但不会调。。。

网友:
前几天看到个20M的两百块,差点买了,不过看看自己的万用表,还是换个万用表先

网友:
恒通呀,200块的示波器就别买了,太便宜了,不够修主板、笔记本的要求。
我现在也在到处找二手示波器,想自己在宿舍做实验用。不过一定要有CRT读出功能,测时间(频率)位数少了还不行。比如我为单位买的那台二手泰克TAS475只有3位读数,晶振振偏了都看不出来,唉,悲剧。

网友:
买台100M的几可以了,一般2手的好点也就1000块吧,有的新的才1500。示波器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宇光版主什么时候发个帖子说说示波器的选购(主板,笔记本,工控机的应用范围)。另外再说说示波器的用法的,网上的那些视频都是说如何调整示波器的太晕了。

网友:
我最近也为示波器这个烦着,一定要买 但是不知道买什么,不想买国产的,安泰信的我们这边都说不好。想买个二手的1000-1500的 但是,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所以不知道下手!

网友:
二手泰克的好用,搞示波器的都知道泰克示波器的优点。我搞泰克这么久比较清楚

网友:
兽王,像示波器这种东西可能看一万遍视频,也不如自己亲自操作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更有意义。

网友:
我的就是日立的1565  蛮好的 有的情况下是要打波的  这样比较好缺德PWM有没有脉冲

网友:
高手也有犯迷糊的时候:示波器是用来看波形的,晶振频率用频率计呀。
比示波器准很多的。二手1G才200上下。

网友:
“示波器是用来看波形的,晶振频率用频率计呀”,老皇历了。那是纯模拟示波器时代,像我用过的1.5代(我的叫法)的SS-7810测频就挺准的,而数字示波器就更准了,对于维修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