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不能复印

楼主(2011-03-24):
有一台夏普-208n一体机能打印扫描就是不能复印,机子提示f5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吧。

网友:
清洁一下暴光灯光和反光镜 此代码提示你要清洁保养扫描系统
把稿台玻璃旁边的那块塑料片拆下来,塑料片反面的白板重新用很白的双面胶把那塑料片从上至下全部封完,(双面胶要求同样宽度为宜),比厂家生产出来的还管用.

网友:
谢谢你!已经好了!是线松了!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应该等到4月1号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