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插电自动开启

楼主(2011-03-24):
ATX电源插电自动开启
   有一个美基电源插电马上启动,测TL494 4脚为0,断开4脚接地电阻后电压正常(3.2V)。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的问题也没解决掉 。

网友:
绿线电压拉低,电源才开机,看一下什么地方吧它拉低,我也只有这个思路

网友:
494  4脚和 339 2脚周边的我都查过了,就是找不出为什么494    4脚的电压加电后马上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