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943nwx维修

楼主(2011-03-24):
型号是三星943nwx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高压板检测无问题,电压都正常,而且换了一个新的高压板一体板,还是那样的问题,信号灯是正常的,天篮色的,灯管吗,用测灯管那个一直亮呀,谁能告诉我呀,现在谢谢了

网友:
高压一体板都换过了,如果是画面隐在里面的,就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这个没什么奥秘的啊

网友:
呵呵 楼上讲得对呀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输出的on/off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灯管接头的地方查查

网友:
高压线圈问提。。

网友:
灯管是好的,我外点了一个灯管也是那样,亮一下就灭,信号灯正常,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两个,换了,把电容换成25V的,线圈也换一下,搞定了,

网友:
无语了.....还修东西.........

网友:
肯定是高压的问题了,直接改高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