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Z插耳麦无声

楼主(2011-03-24):
ACER 5570Z插耳麦无声,外放喇叭有声,换了很多驱动都不行,进系统先静音切换一下,再插上耳麦又有声音了,请教要怎样解决。
ACER

网友:
一般都是设置的问题啊,你看看双击小喇叭,然后选项,属性,录音,把勾点在麦上,静音的勾不要去掉,QQ会自动开启的。要不然会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