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笔记本 触摸板经常乱串·不受控制·

楼主(2011-03-24):
   IBM  T41的本本·
经常不固定的会出现··鼠标乱串·不受控制···外接鼠标也还是一样····把触摸板拔了··直接用外置鼠标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兄弟们指点下··谢谢·
、 经常用着就好像控制不到鼠标了一样··

网友:
h8换个试试

网友:
小红帽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红帽没有用啊·
直接触摸板的啊··

网友:
你用的 是不是 原装适配器   有一次我修的一个 HP 机子 也出现过   我换了个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华硕的,适配器换了就好了,怀疑是适配器供电不足。。

网友:
适配器供电不足会导致么??楼主搞定了没??H8脱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触摸板拆了··直接外接鼠标··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天去试下··
  呵呵··最近比较忙··没有上来网站看··
谢谢指点··试过之后·给大家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