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介绍下amd上电时序 和a-link 总线

楼主(2011-03-24):
今天遇到一amd板子 故障是a_rst#信号一直跳变。拆了南北桥测a-link 总线 没有断路和阻值不正常。桥也是新的。南北桥 都换过了 郁闷啊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
论坛 有谁介绍下amd 上电时序和a-link 总线是干什么的  谢谢了 a_rst# 是用来复位a-link总线的吗 还是相当于intel架构的总复位啊 。知道的解释下啊

网友:
额 没人 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都遇到2次了

网友:
在线等啊 这个板 搞了一天了 郁闷死了。 总线都量了

网友:
只对INTEL了解  amd的还真不知知道

网友:
我很期待中``还没碰过这种故障  a_rst#信号
  是南北桥信号线的信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