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1-03-24):
接一片同行发过来的主板,是方正S650N的,故障是一开机电流到0.4说掉.测量主板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已经给人换过了,继续量,发现显卡电压1.5V也没有,显卡也搞过了.很明显,显卡电压没有,CPU电压当然出不来.查ISL6269CRZ的工作条件都有.于是先换了一个,但1.5还是出不来, 以为芯片坏了,换了三个都不行,怀疑后级有短路拉低,断开后级,甚至连显卡都拆了还是没的,后来仔细对比板子跟电路图,发现PQ34 SI4892给人换成 4800了,这两个MOS管虽说媾道是一样的,但耐压值不同,换成4800就会把6269击穿,把4800换掉,再换掉ISL6269,显卡电压终于出来了.开机,晕,CPU电压还是没有.
查ISL6260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OR_ON信号,而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EC是收到MAIN_PWROK信号之后才会发出OR_ON.测量EC要作条件,确实没有MAIN_PWROK,这说明主板电压工作不正常.短接3.3V到MAIN_PWROK,开机CPU电压已经出来了,主板也能显示了,但就是不能关机,关了机之后还有1A的电流.测量各个电压发现都正常啊,查电路发现MAIN_PWROK有供给南桥,EC,PCI芯片,CPU供电芯片,因为没有量到有电压不正常,只能采取笨办法了,断开PCI芯片上方的电阻,换掉EC,换掉南桥(南桥之前也给人搞过),但MAIN_PWROK就是不出来.只剩CPU供电芯片ISL6260CRZ了,但这个芯片因为给人换过就没怎么怀疑,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只能仔细去对比芯片跟电路图了,发现ISL6260CRZ给人换成ISL6260CCRZ了,订了芯片回来,换上去,CPU电压终于出来了.至此维修结束.看来CPU供电芯片是不能乱代换的,上次也提到过ISL6262是不能代换ISL6262A的

网友:
上次也有一个用错芯片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子,加一点电就掉,是没3V和5V,控制信号不正常,改了一根线就好了

网友:
大哥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不能关机没修过啊!楼主厉害啊。

网友:
好久没见您发贴子,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析,值得学习,楼主电路也不错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