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的制作

楼主(2011-03-24):
杏雨梨云的标题信息,想改下,但是就是找不到在第几行。有知道的说下打开那个文件,在什么位置,十分感谢

网友:
别想改了,里面的安装程序文件,img文件和lst文件全加密的,autoit3写的程序文件,加了变种upx壳,还有自校验,很难搞掉,曾经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mg文件和lst文件全加密的,autoit3写的程序文件,加了变种upx壳,还有自校验
这几句太专业了 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但是 我还是想试试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一个。

网友:
这是自我保护的!

网友:
没在用这个软件!!学习了

网友:
感觉这个软件很强大

网友:
同样进来学习的。。

网友:
直接用大白菜U盘启动不是更爽!

网友:
我也想改,谁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现在哥们又进步一点,我现在可以改动杏雨梨云的背景图片了
但是哥们还是想改上面那几个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知道的话,就请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
斑竹知道的话发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背景图片怎么改啊?俺想学学。。

网友:
bu不是想做u盘系统盘啊

网友:
背景图怎么改,能介绍下吗

网友:
推荐老毛桃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用到ps软件才可以修改的

网友(2011-05-10):
我也想改,哪位高手知道请说下。

网友:
量产吧   觉的还行

网友:
用大白菜U盘启动

网友:
改个毛啊,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
老毛桃吧。那个不错。

网友:
你可以到dos 之家去整一些工具自己做一个。不太难。

网友:
直接在主题包里改呗

网友:
还是量产保险百毒不侵

网友:
我只要改背景就行 求教一下

网友:
呵呵这个比较好做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共同进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改的 话旧好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能改  不骗你们

网友:
我也不知怎样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