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开机报警

楼主(2011-03-24):
ibm r61i开机报警
好像内存没过、
不上内存还是报警
都是4声

网友:
那个是显卡虚焊   我遇到过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啊,加焊一下

网友:
不对,,,,去官方下最新版本BIOS,用编程器刷,再摘掉安全芯片,
然后开机,再用eeupdate刷MAC...

网友:
{:4_137:能刷好吗、?

网友:
关键还是要看电流能上到多少,看看是独显还是集成的,这样发出来,没有人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
用三温区的做这种板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换下面的内存卡槽,这机器按上面的卡槽老响·。

网友:
描述这样的问题,最好是分清楚响声的规律,如:嘀-嘀嘀-嘀,还有就是电压跳变规律,如上电到0.,85-0.95,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这机器BIOS很少出问题,显卡虚焊多数,先通病后部分,还是比较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显卡保护的脚温控芯片连起来看还报不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修改网卡的MAC地址,直接输入eeupdate -nic=1 -mac=***********(其中****为网卡的MAC卡号)
eeupdate -nic=1 -mac=00E04CAFED56

网友:
把内存换下边槽里  在放电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