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无线网卡

楼主(2011-03-24):
LENOVO  G450 无线网卡
本来没有无线网卡 从其他电脑上面拆了个装上去 认到了 怎么搜索不到无线信号
菜鸟在此求助各位大虾么 来帮忙解答小弟的问题

网友:
先看BIOS里有没有禁用,重装系统不行的话,官网下载电源管理芯片,把软开关打开。

网友:
那个要用博通的专用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