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0

楼主(2011-03-24):
LENOVO G450 无线网卡
本来没有无线网卡 从其他电脑上面拆了个装上去 认到了 怎么搜索不到无线信号
菜鸟在此求助各位大虾么 来帮忙解答小弟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6479-1-1.html
无线网
电脑

网友:
是不是有开关啊,没开吧

网友:
无线网卡 的硬天关是不是没有打开

网友:
你软件的排除了没??键盘那个开关``

网友:
这个要用装用的无线网卡,我的就是这个机子,一般的无线网卡插上去会那样的,有的开机还会PCI报错,

网友:
建议你重新做一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
查看驱动是否装好,还有联想的新机最好装个官网的电源管理软件,有的不装无线网卡不能用

网友:
还是要验证的,最好是原装的

网友:
系统从装了 就是不行
还有这个机子本来就没有无线网卡 我是从别的电脑上面拆的无线网卡

网友:
是不是要在BIOS里设置啊?

网友:
重新装下无线网卡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