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的主板,跑码39(从00再到39),cpu供电正常

楼主(2011-03-24):
945的主板,跑码39(从00再到39),cpu供电正常。帮忙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
先刷BIOS  无效 换IO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一样。

io  实在找不到一样的。

郁闷。。。。。。。。。。。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先换个内存条试一下吧。

网友:
内存,内存槽,都有换了,

网友:
不过显卡就会反复跑内存

网友:
查下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