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光盘系统蓝屏

楼主(2011-03-24):
主板昂达N73PV刷完BIOS之后可以正常跑到7F,但是同时接IDE 硬  盘光驱,进去光盘系统就蓝屏,单接IDE光驱就可以正常进去PE,换过光盘,换过内存,换成SATA硬盘也是一样。。跑到系统就蓝屏,哪位高人指点下,又把BIOS刷回1.0却跑代码FB了。。。

网友:
可能主板桥的问题,硬盘的传输速率高,光驱速率低,换个内存试试呢?或者把具体配置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过来看看   期待高手答案

网友:
是 跑到系统哪里啊? 如果是XP进度条(滚动条) 那就是供电不足 看主板CPU 旁电容正常吗。

网友:
又把BIOS刷回1.03了,跑7F,然后师兄把北桥加焊了下可以正常装系统

网友:
7F 6 f 的 一般是  北桥坏了  !修过 好几台 机子!

网友:
直接换个北桥吧。。

网友:
毫无疑问滴,用手摸摸桥散热,可发烫,若烫手的话,加点硅脂试试看,若不行的话,直接加焊桥...就是百分之60以上应该是桥滴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源和硬盘数据线的问题...曾遇到过!!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