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连接打不开

楼主(2011-03-24):
  今天由于系统文件丢失重装了下系统,然后连接下宽带聊了下QQ关机。过会打开电脑,在点连接没反应。我在进本地连接看了下IP地址,结果本地连接的属性打不开。点的时候显示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进设备管理器,删除网卡,然后重新添加驱动,然后宽带连接试试,如果还不行,重装系统吧!

网友:
网卡有没认到啊,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这台机以前遇到两次,,要换对应的系统。。有些系统对网卡支持不是很好。。。你用的是什么主板,,,我用的是华硕M2N的

网友:
系统是不是又中毒了,重装下系统试试,楼主问题解决后,望分享一下。

网友:
1.重新装其他版本的系统
2.之前你说系统文件损坏严重,一般正常关机都不会损坏系统文件的,有可能是硬盘出现坏道或者内存不稳定导致,用工具扫描这两个部件
3.主板不稳定,是否是网卡芯片的问题,接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大家都提示装系统  LZ就试试吧

网友:
用纯净版的装来试试吧.

网友:
重点扫描硬盘,因为你之前说文件丢失严重啊,好的电脑是不会这样的,你那种情况我遇到过跟你的差不多,我的是QQ第一天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再开就没有了打不开了,后来扫描了硬盘都是坏道。我觉的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也许系统里的驱动不行,重新下个系统装下,推荐电脑城系统专用版,支持大部分主板驱动,实在不行的话,也许就是你的C盘里有病毒,把C盘格式化再装系统

网友:
应该还是有病毒。

网友:
主板不稳定,是否是网卡芯片的问题,接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有些驱动程序版本不对,例如老机器装了新驱动,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1-05-04):
估计八成是中毒了

网友:
把网卡驱动卸载了 ,再下一个对应的网卡驱动·还是不行的话,查硬盘重做系统!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