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G450插适配器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11-03-24):
一台联想G450笔记本,仁宝代工,进过水,进水位置在充电芯片附近,后将水清洗干净后,接电源通电自动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不能关机,关机过了2秒又自动开机了,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正常充放电,更换过IO与开关处双二极管(此IO为KB926QF),故障依旧,但进系统后机器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用适配器时自动开机,不能关机,请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问题没有解决。也不知道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清华同方的  偶尔上电就自动开机 硬关机都关不了,只能进系统之后软关机。关完之后加不了电了必须要重新插拔适配器  不知道从哪里查了

网友:
找开关处的场效应管,换了。

网友:
照着图纸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