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今天接到一个昂达n73pv集成显卡的机子,开机一闪便重启,换内存 ,加显卡,电源,都不行,检测卡显示41,估计是bios问题
本人第一次刷bios ,见笑,上昂达官网看了相关程序,就是做成优盘启动,然后把bios文件解压到优盘里, 这些都做好了
然后,开机,拔掉硬盘,光驱,让电脑直接从优盘启动,可电脑还是一闪就重启了,没有进入dos里面呀,而且还是反复重启
高手见笑了,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没用过。。。我用的都是编程器。。。。你板在哪里呀寄来福建给我刷吧嘿嘿

网友:
2楼的朋友,编程器支持的文件都是.BIN或。HEX.   官网上下的不能用编程器刷, 如何转换啊

网友:
同样失败的人,在这里瞻望,我是被联想服务站的人刷坏的,比你严重,主板不自检

网友:
有些BIOS文件只是尾缀用的不是BIN或者ROM
你看一下文件的大小就能估计出来是不是BIN文件了

网友:
最后怎么弄好的,楼主说下啊

网友:
没搞过说具体点试验试验

网友:
主板不能启动你肯定要把biso取下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用编程器去刷了

网友:
这样刷BIOS没试过,我用的是编程器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
电脑开机正常,需要升级BIOS的话你这个方法靠谱,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主板不能正常开启,这种方法肯定不可以,编程器写吧。

网友(2011-04-24):
刷BIOS我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