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通过无线共享网络

楼主(2011-03-24):
win7下通过无线共享网络
    win7下通过自己的有线/无线网络和朋友分享网络连接,或者说是只是朋友之间相互连接一下,组建成一个小型局域网,有以下两种方法:

方法一:

打开网络共享中心,选择“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再选择设置无线临时网络

这里有三种模式可选:
WEP:WEP模式不建议,容易给人蹭网,
WPA2:安全,暂时破解不了.
不身份认证模式:没人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这个.方便.呵呵…
如果是第一次,应该还会出现“启用网络共享”这一项,点击共享就行了如果不启用共享,别人连上你的是不能上网的,会显示无Internet访问。
此,无线网络已经创建完成,也已经连接上,显示等待用户,这时,在你朋友的无线搜索里会显示出这个无线点来,点击连接,输入刚才的密钥即可。
顺顺便提一下,以后每次要连接,你这边必须要先点击连接,然后别人那里才能搜索到你哦。
方法二:(本人正在用的方法)

就是win7的虚拟基站功能,将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当然得有无线网卡了,而且目前还仅限一些特定型号)虚拟成一个无线基站,共享网络连接。
其实也只是简单的两条命令而已: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输入以下两条命令: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ssid=chinafix1 key=chinafixweixiu

(该命令设置ssid为chinafix,密码为chinafix-weixiu,连接模式为允许的承载网络,密码须大于等于8位,否则不成功)

如果网卡支持,在网络连接里会发现多了一项无线连接,并且名为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 Port Adapter,如下图:
将本地连接(当然是能上网的那个)共享给此连接:
点击是,确定共享。
          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很明显了,启动承载网络)
如下图:

这时再看你的网络连接,是不是多了一项

点击连接,输入相应密码即可共享你的网络来上网了。

这种方法自我感觉比较酷,呵呵,虚拟出了一个无线站点出来。不过每次开机这个站点并不会自动启动,还须手工启动,就是如上所说以管理员身份在命令提示符里再次运行 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不过我采取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批处理文件,用记事本输入以下内容: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另存为“打开虚拟基站.bat”,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此命令只有管理员权限才能正常运行,每次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又有些麻烦,于是便发送该文件的快捷方式到桌面,在快捷方式属性里点高级,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样需要的时候直接单击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快捷方式拖进开始菜单的启动文件夹里,或者以开机脚本的方式运行,都能在启动时自动运行,当然还得看你需不需要了。
共享设置中……

至此,在本地连接的属性项里可以看到已将其共享给了无线连接……

此教程参考了前人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并附上我做的附件提供大家下载,希望大家也分享一些软件的经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用无线网卡本身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什么意思了,只是感觉时间过的有点快啊

网友:
要是 通过有线的 转成这个 能用不

网友:
网络快不呢,会不会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用的,已经试过

网友:
楼主能说说2台机器之间到底相隔多少米的范围最好啊?

网友(2013-03-25):
今天遇到一台是台试机XP系统,另一台是笔记本WIN7系统,两台电脑怎么不能共享?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2016-11-08):
这个很简单的,呵呵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呵呵 啊

360wifi软件就可以办到

网友(2016-12-26):
不实用,现在那里还用的着这个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