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1-03-24):
今修到一台联想旭日420M笔记本,故障现象是这样的,电池损耗程度是90%,但是插上电源要充十几秒钟才可以开机的,取掉电池也是要插上电源等十几秒钟再按开关就可以开机了,只要第一次开机成功,再开机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拔下电源后,几小时过后的话,再接上电也要等十几秒钟再按开关就可以开。小弟实在搞不明白,那位大哥遇到这样的故障,告诉小弟我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单接电源时的电流多少

网友:
是不是CPU座进东西了

网友:
看来是有配件不良啦,需通电预热才能开机 ,把本拆开,查下不能开机时各项电压,什么情况。看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