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进水已修复

楼主(2011-03-24):
故障现象:此机器是进水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不加电。
1.拆机后把主板取出,通电后测主板上所有的大电感都无电压,根据经验此机器待机时应该有3.3V5V的待机电压。
2.此机的3.3V5VISL6237控制输出的,查PDF看工作条件(看下图)6VIN19V正常,14EN15V高电平27EN21.98V的电压。基本条件都以满足了,就是没有3/5V输出我判断应该是ISL6237损坏,更换ISL623735V都有了,按开关能加电了。但是电流跑到0.45就不动了,看电流应该是CPU还没有工作于是测CPU电压结果没有测到。
3.CPU的供电芯片ISL626222VDD+5VS没有,查此电压是由+5VALWU61转换而来的测U615678脚有5V123脚却无+5V输出,测U61是好的,在测4脚控制结果4脚电压为0。通过测相同电路+3.3VALW转换+3.3VSU634脚电压为19V。可知U614脚电压也应为19V,那么4脚的+VSB是经过R1795得到的R1795的输入端有19V而输出端电压为0,测此电阻阻值200K图纸上标的一样。奇怪为什么就没有电压呢?不管它先拆下它看看,取下后发现电阻的一端与焊盘接触的那个面被水给腐蚀了电阻没坏但是焊盘和电阻并没有接触上。

网友:
补充一下

4.找个电阻换上后测U614脚有19V的电压了+5VS也有了,按开机键主板工作电流也跳变起来。接屏再试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我不经常发表帖子,没有发好。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