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开机一半白屏一半黑屏

楼主(2011-03-24):
刚好左右各一半,一半黑一半白屏,屏幕不显示,几秒后全部黑屏。请教各位不知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屏坏了或MCU的问题?
黑屏

网友:
你的屏没有摔过或者碰过吗?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驱动板坏得很少,你可以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开机十来秒就黑屏的,换了高压条就行了。你可以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