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c不触发

楼主(2011-03-24):
接客户一裸板,根据客户描述说是正负极接反了,把机器少了,拿来板子仔细看了一遍,有一个保护隔离电路有一个电容烧坏了,把电容取下,不短路了,随后量了下个电感阻值都正常,然后从料板找一个差不多大小装上一通电,就听一声爆炸声然后是一股青烟,一看是刚才上的电容烧了,可能是电容的耐压小了吧,随后又在华硕的板子上找了个看似差不多大小的电容装上,这下好了,不短路了,但是待机特别小0.002,一看就不对,测没有3.3and5v,然后在网上找了个图纸,测了保护隔离电路的两个场管,q5700s极有19v,q5718s极有19v但是d极只有7v多,测两个管的控制极全是高电平,这两个管子没有导通,顺藤摸瓜,分别测控制级电路,这两个管受控于q5719,q5719要导通AC_APR_UC就必须要高电平,AC_APR_UC高电平Q5710就必须截止,实测q5710控制级低电平截止,那就查AC_APR_UC的上拉+5VCHG,+5VCHG是通过一个三端稳压块产生的5v电压,实测1pin0.几付3pin19v正常,这芯片不好找别用两个电阻分压产生一个5c(一个303一个103),虽然可亮机但是不知道不知这样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