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3-24):
复位灯常亮,主板不运行

网友:
那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你应该把你所测的数据说出来,才好对症下药啊,各个电压

网友:
你这样问,只能告诉你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查电压  时钟。 VR PWRGD信号

网友:
我的主板空板时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加CPU、内存时断电保护。

网友:
哦,真是太笼统了。不好办啊

网友:
先供电,保证各供电管电压得正常, 然后在看主复位,

网友:
供电 时钟 正常不!楼主问得太直白了吧Q!你跟一个女孩没见面就想叫她跟你结婚?????

网友:
.范围太广,,如果各部位电压正常,,考虑南桥吧。。。

网友:
桥供电看看,时钟电路查查,,

网友:
供电时钟是否正常,然后才有复位

网友:
先跑一下复位电路看一下是那里没有复位在修那里

网友(2011-04-23):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供电 时钟查一下

网友:
查查复位电路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你先看下所有的电出来没有,如果电都出来就查时钟。当主板电都到了后,时钟也发出频率了,才会进行复位的。
不知道对不对,个人理解。请指正

网友:
看PG,杀南桥

网友:
先PG再看供电在南桥

网友:
直接先干了南桥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