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技嘉主板无内存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25):
同行送来一块技嘉945g*****s2主板

上假负载上电测试。发现无复位.诊断卡一闪一闪的,此类故障一般是主板缺少桥供电,或者其它供电。
一般我们都会先测内存供电,发现无内存无供电。
测量上管的上管的G极发现为低电平。
图纸产生发现产生内存供电的是单相PWM电路的ISL6520控制器。
6520的工作原理:5脚得到5V供电,1BOOT,上管的开启电压,通过C1321自举升压到9点几V8脚控制上下管输出内存供电,6反馈,7脚相现当运算放大器的比较,当低于0.8V时,6520就停止工作。
测量5脚有5V供电,BOOT脚也有5V的电压。而输出低电平
怀疑6520坏了,于是找来一个9202换上。内存电压出来了,
上U跑码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点评):
迟了也来踩一脚, 哈哈,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6520是常怀的原件,一般没电压,我看下PWM芯片供电正常换了在说。

网友:
原来9202可以代6520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试过了, 但是代换上去, 之后又返修回来了。 建议原型号代换

网友(点评):
不一定在所有板子上都能代换,视情况而定,

网友(点评):
845和775板子上有9202的,今天还找了几个

网友: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换了我还要查很久的,如果找不到代换件,也就放弃了。好像9214不能直接代换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原来这个可以替换的。

网友:
上假负载上电测试。发现无复位.诊断卡一闪一闪的,此类故障一般是主板缺少桥供电,或者其它供电.....老师,你前面说,,遇到这种一般我们都会先测内存供电。。。这次你修上面这块板为什么没有先量桥供电???我知道你应该也是凭经验判断先去量内存供电的,,但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没先去量桥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是按主板供电的先后顺序一步步查

网友:
哎  我这边超过4只脚的都无法找到...板板都被老板卖光了。

网友(点评):
兄弟 怎么会这样,四只脚的都没用了。。

网友(点评):
晕啊,不会把,服了

网友:
“1脚BOOT,上管的开启电压,通过C1321自举升压到9点几V”,供电为5V,怎么会有9点几V呢?

网友(点评):
本来的BOOT脚上就有5V左右的电压,D23和C1321形成自举电阻 升压的出来的一个电压

网友(点评):
利用电容两边不能突变的原理自举上去的!

网友:
怎样的问题怎么判断。还是要靠平时多累积?

网友:
请教一下,9202可以代6520,一般代换原则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供电是5V啊,BOOT上管驱动,他是通过C1321自举上去的在5V-9点几V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PDF脚位定义啊,一般有个代换原则的,这个得看情况啊,学过实地的都有零件代换原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分析的很透撤,维修功底好啊,我等初学者之榜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9214不可以代换。

网友(点评):
9214换apw7120....版主啊,可惜啊...我很久都没修到供电坏的板子了。。。现在的板很少坏供电啊。。。。

网友:
PDF文件说的很清楚

网友:
如果两种芯片的引脚定义都一样,那是不是说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属于常规故障

网友:
忘记说型号了。飞利蒲107S7。

网友:
看不太懂电路图,郁闷

网友(2011-05-19):
回复 网友B:

是通过5VSB的直流电压和输出的脉冲电压相叠加得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