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425山寨上网本声卡维修

楼主(2011-03-25):
一台SONY山寨上网本,在使用中声音会卡停滞爆音,重装系统另重装驱动后故障依旧。于是裸板维修,发现声卡为ALC662的但手头上只有一个ALC655的,超找PDF资料发现引脚定义不同,无奈之下把芯片吹下来重焊。装硬盘、内存开机测试ok!纯属经验之谈,无技术含量见笑,不喜勿喷,谢谢!
芯片

网友:
声卡虚焊了吗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上次有个时钟坏了,测了晶振一脚3.3v,一脚零v。。。0v的那端对地2欧,把ic拆下里换了个有点接近的ic,发现不行。。。后来又装回去发现能跑马了,再一测供电也正常了,阻值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