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000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3-25):
HP DV4000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此机来时,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用适配器则不开机。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测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单插适配器时测MAX199920V+0V,其对应的上管的D极也为0V(正常应为18V),看样子问题不大,于是向前跑线路到L35(电池口附近,黑色,长的),用万用表测其2 端,不响,再一测前端有18V,心中大喜,问题解决了。找一个一样大的电感换上,触发OK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典型故障啊

网友:
维修从思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