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昭阳 -- LA-3541P USB 不能用!!

楼主(2011-03-25):
小弟有款昭阳- - LA-3541P 机器,能显示,也不档机!就是USB供电电压正常,但无法工作!5V - 3.3V供电都有,接口也正常但就是不能用,HBM的南桥换的新的,也不行。哪位大侠给个思路,或有好的办法说说,小弟先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ic给南桥的96m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时钟ic给南桥的96m时钟是否正常?另外刷个bios先。。。。

网友:
是不是带bios里关闭了啊

网友:
USB电路很简单的吗  就那几个信号啊

网友:
系统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不知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查哈时钟电路    也许是时钟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