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3老是重启!!!

楼主(2011-03-25):
昨天接到一台三星R503的机器,以前修过(PCIE槽进水)修好了之后返修过来进不了系统,老是在引导硬盘准备进系统的那个位置重启!   开始判断以为是南桥,加焊一次后不亮机了,然后又拔下来重新植株,从亮→不亮→亮来回翻转3个回合最后还是重启,郁闷死了!雷迪斯and乡亲们帮帮小弟我啊!!!

网友:
换硬盘装WIN7试试啊

网友:
先搞软件在搞硬件啊,哪么一上来就搞桥的啊,你这个是开机的机子啊,先把外设一个个的去掉,看是否有不兼容的,在开始动板啊,在就是先易后难,先搞IO,BIOS,在就是搞桥啊

网友:
硬盘准备进系统的那个位置重启?   你应该先用排除法 换硬盘试试  之后再检测主板,有的问题也许不在主板上。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先软件后外设

网友:
我遇到过r453的  设置 BIOS就行了

网友:
硬盘和系统都换了N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怎么设置BI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了N个了,最后还是一个样!!!

网友:
安装系统过程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