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键盘灯一起闪,怎么修

楼主(2011-03-25):
三个键盘灯一起闪,键盘是好的。怎么修?电容拆了,还是闪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

网友:
晕 测下电压 不行换I/O

网友:
量接口阻值啊...看接口会不会扩孔啥的..再不行换个IO试试了

网友:
排阻下了丢了

网友:
排阻 排容 IO

网友:
打阻值 电压 跑线路 干IO(如果是属IO)管

网友:
会不会是IO坏了 更换下

网友:
排容、排阻、I/O、南桥
主要是电压,按照楼主说的可能是哪个元件短路

网友:
PS/2接口电路一直到IO,再看看有无断路的情况

网友:
排阻可以直接拿下吗

网友:
主板是V星k8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