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故障

楼主(2011-03-25):
待机0.05A
开机加内存不加内存电流一样0.95跳到0.15-1.05跳回0.95过程大约20秒左右掉电(有接独显)所有电压已出。时钟正常有波形。MINI PCI-E P22有复位
不上显卡电流0.55-0.15左右-0.65-0.55也差不多20秒左右掉电
没有假负载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请高手指点下
显卡
掉电

网友:
高手都不在了????

网友:
暧昧格式化
的帖子
北桥已经做过,BIOS也重的刷过.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吧显卡小板拆掉!! 看看 电流
如果还是不跑马 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谢谢名位兄弟帮忙了.我也怀疑北桥.最后打内存阻值不一样大.现在烤板准备换桥了.之前桥做过了.现在换了.再次谢谢

网友:
重启吗?如果反复重启的话你把猫插上再试试

网友:
ACER很多板子不插猫会反复重启几下后显示,如果不显示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 您那问题解决没呢 今天我也遇见一例 一个模样 我也没辙了 看看能指点一二不?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2011-05-04):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换了北桥了吗?结果如何了。说说呀~~

网友:
4710刚修好一台,换过PM55的北桥没好,后来换显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