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V3000在线求助

楼主(2011-03-25):
接修一台康柏V3000 目测电池接口和内存接口中间的位置一个标号为U58的8脚管烧胡 !看不清型号!拆除后接电源无待机!请有类似型号的同行帮看看具体型号和代用的谢谢!在线等帮助
求助

网友:
下份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U58没找到,看到一个U53的,型号是4407的,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
板子上就是U58啊 图纸上的U58和我这个对不上号!我这个U58位置就在内存槽和电池接口中间 主板固定螺丝孔上方 啊

网友:
P沟道管貌似是 保护隔离用的 换一个事实呗

网友:
我换个4407的!换上去大短路 !TPS51120拆除还是大短路!

网友:
把主板代号发上来 看能不能给你找个图纸啊

网友:
AO4407-1-GP 不是这个么?
p沟道的.

网友:
看看周围再没有坏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