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20单用电池不开机,但电池可充电放电

楼主(2011-03-25):
海尔A20,这机器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单用电池是不触发,但电池可以充电放电,论坛说是电池的通病。但我有些怀疑,所以大致检查了一下:用电池待机时,不产生3V和5V,公共点也有16V,开关脚有16V电压,怀疑是IO问题,IO型号是IT8512E。经检查,IO的125脚没有收到PWR_SW#的3。3V跳变信号,往上查,而PWR_SW#这个信号也是由IO的93脚DD_on控制产生的,脚DD_on正常时应为5V,实际测得为0.22V,初步怀疑IO问题,进一步检查IO工作条件:11脚VCC为3V,3脚VBAT为0V,74脚AVCC为3.3V,2脚CK32KE为1.37V,128脚为1.03V。时钟算是正常,VBAT供电为0V是不是有问题?IO是否工作还需要查什么条件呢?这方面不太懂,特请教。。。

附上海尔A20图纸以供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yMDA5fDkxMjA3ZGIwYTBiNTcyZTk4MzgwNjBjNDY4OTlkNjAzfDEzMDA5ODE2NTU%3D&request=yes&_f=.pdf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6273-1-1.html

网友:
用电池待机时,本来就不会产生3V和5V的啊

网友:
找一个同型号的电池试试,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空载有电压,但不能输出电流

网友:
就是没有好的电池试机,新的二三百呀。
VBAT供电为0V应该是有问题?正常应该是多少伏呢?
是不是应该往这点查查呢?
真没思路了。。

网友:
触发开关有电压没 。

网友:
修过IBM 的,是有一个F坏了

网友:
保险检查过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
那你接电源测一下IO不就可以证明IO是否坏了?应该是电池本身的故障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塞。

网友:
修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