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加电无显示 8400显卡

楼主(2011-03-25):
机器过来的时候是一长两短报警声,显卡是G86-603-A2,显卡换过,故障依旧,差分电容,显卡外围电路,参考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加电的时候电流有规律的跳变,大概就是机器正常时的那种跳变,大小写灯什么的那三盏灯会闪一下,接屏就是没显,外接也是一样。机器在我之前没拆过,我换过显卡,其他地方没动过,没思路了,发个帖子,论坛里高手多,帮忙给个思路,不胜感激了!

网友:
你那显卡都成那个样了。。。能行吗。。。。我晕

网友:
换个显卡啦

网友:
感觉你的那个显卡都有鼓包的样子哟,换个新的哟

网友:
显卡真惨 都成那样了。。。 换个全新的吧。。。明显还是不过显卡啊 顺路查一下显卡供电吧。。

网友:
显卡换过 这片是原来的

网友:
有没有掉件什么的啊?

网友:
在换显卡吧!!

网友:
掉件,或者两片显卡都换坏了,对楼主的BGA技术深表怀疑,技术不行,就不要用土炮。买个BGA机,傻瓜都能做。

网友:
9楼说的够直接的,看着那显卡,真的为它感到难过,楼主用的还是松香或者3  , 5十元的焊水吧!经常修到二修机,看到所有桥上都是黄黄的松香,就为客人感到难过,

网友:
显卡死得很惨啊!!

网友:
显卡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