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没有CPU供电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1-03-25):
3月23日今天收到同行拿来了一块HP540 英业达 板号:6050a2216301-mb-a02二修裸板,首先目测主板没有发现进水 缺件,只有u12和u21加焊过,通电前测了一下主板没有严重短路,然后开机通电,电流跑到0.226a停顿2秒以后掉电后在反复,实测1.25v 1.5v v1.8v vccp电压都有只有+VCC_CORE没有,测U12工作条件 , 37pin vcc零点几伏(心想有戏),此脚是+V5A通过R614 10欧过来的,测r614阻值有1k多了,测cpu端对地阻值只有十几欧,估计是芯片短路过流造成R614阻值增大,于是找了一个芯片把R614和u12换了,阻值对地有152欧,可是上电还是一样的问题,在侧U12供电正常,1pin EN脚没有电压, EN是由PWR_GOOD_3提供  ,于是查图纸看了一下,PWR_GOOD_3是由U24 LM393电压比较器7pin输出的,在测U24工作条件:   8pin+v5a  6pin由2VREF作为基准5pin只有0v,5pin是由+v3s和+v5s并联经过r393分压的来的,应该有3.几伏电压才对,因为其他电源芯片都已经正常工作估计不会存在其他并联PG信号拉低,在侧+v3s和+v5s都没有再看U24 7PIN的上拉电阻一端也是用+V3S做上拉的,也是没有电压,思路清晰了 .+v3s是由+V3A通过Q41N沟道管子过来的,测D极有3.3伏 G极GATE_3S信号只有0v,所以Q41没有导通,再顺藤摸瓜吧, GATE_3S是 由南桥AG23pin发出SLP_S3#_3R信号控制Q54和Q43导通得来的,SLP_S3#_3R有2.84vQ54导通,但是Q43(pnp结)没有导通,实测Q43b极有19v,而E极只有9.23v所以Q43没有导通,在侧R781另一段+VBATR有19v,原来是R781电阻阻值增大了,竟然有100多k了,于是找了一个2.7k的电阻换了上去,在上电开机,电流一下跑到0.6A又跳到1.12A,接屏后久违的LOGO出现了。因为没有相机,所以没有办法拍电阻的具体位置,如果看到此贴的朋友遇到同样机器同样问题,不妨可以直接看看R781电阻,也不用绕这么一大圈了。图纸如下 6050a2137901-mb-a04 HP 540

网友:
我接过一台这样的机器 1.05v 和1.5V没出来 当时人家催我很急 没搞了 LZ的帖子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思路好清晰哦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