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CPU之后、内存电压、VDD、1.2VLDT被拉低

楼主(2011-03-25):
今天接手一块L-VK8TMQ的主板。VIA芯片组 CPU:754。内存:DDR1          开机不跑码。。板上内存供电管被击穿。。更换后电压正常。。。但一上CPU后。。内存的供电被拉低为1.5V  VDD跟VDDQ都被拉低为0.8V 1.2VLDT被拉低为0.68V。。。。不上CPU所有电压都正常。。。。请教下高手们。。。。。会是什么原因。。。754的CPU更换过。。。。测了电源管理IC   ISL6566各部份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IT8282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今天修个昂达也是754的,一查小插头就自动掉电,然后可以再触发。。。。。。。北桥供电324的-向输入被三极管拉低。。。。然后受另一个三极管控制,最后跑线到南桥。。。。。拆掉第一个三极管,上电跑马使用正常只是能触发不能关机断电。。。后加焊南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