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近水机器近pe死机后掉电,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1-03-25):
hp dv2000近水机器近pe死机后掉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啊,自己等一下别沉了

网友:
太多原因,

看盾南桥周围?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
DV2000很多时候进PE都会掉电的,我试过好几台都是一样的,但其它一切是正常的,看一下装好系统试一下!

网友:
多注意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