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

楼主(2011-03-25):
现有一台联想14001笔记本 板号LA-3781P 故障现象是1.5V短路 查到南桥坏
换了南桥 1.5V正常了 但是电流开机0.2-1.2 点不亮 CPU有温度 供电正常 怀疑北桥 换北桥后故障一样 请教朋友一下 帮忙分析分析 谢了

网友:
这种板很经常  好像快开机 了 却不能触发
量过 没有CPU 复位     应该故障定位在北桥  。。。??? 显卡不正常会影响cpu复位吗?

网友:
这种板很经常  好像快开机 了 却不开机哦!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没换好 或南桥坏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