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声卡找不到设备了!

楼主(2011-03-25):
求 精英 主板原集成声卡ALC655  烧了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就没设备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换了一个不能替代的声卡芯片

网友:
没懂,我用的同一个型号。

网友:
是什么蕊片组的。NV的桥好多会的没有找到声卡的哦

网友:
北桥芯片 ATI RS482
南桥芯片 SB400

网友:
655的我也没换成功,2个认成调解器。。。3个装上驱动无声音。。。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SOUND芯片话了吗 如果是装了同型号的不能驱动 从网上找个驱动安装一下

网友:
这种声卡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只需注意PIN5的SDO,PIN6的BCLK,PIN8的SDI,PIN10的SYNC,PIN11的REST与南桥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就可以了,除了PIN6的BCLK与南桥通过电阻相连外,其它都是直连南桥,它们也都与下拉电阻相连的,拆下声卡量这几个脚对地阻值,无穷大则是连接有问题,有阻值一般就南桥有问题了。曾经修到过BCLK与南桥相连中间的那个电阻无穷大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