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维修上网本的经验。

楼主(2011-03-25):
从年初开始,不断接到些许上网本,山寨本居多,资料不好查找,并且没有经验。总是一头雾水。

请教各位,接触过“上网本”维修的师傅,晒晒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常接到不跑码的?郁闷

网友:
上网本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保护电路作得很差

网友:
修过几个cpu空焊的,也没有图纸,经常没处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 是CPU或是单桥的事情 修好几个了

网友:
CPU空焊是上网本的通病

网友:
如果山寨的本子用的时间不长,不跑码,电流0.4几左右,有BIOS程序先刷下BIOS,除非你很确定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
我修的多是cpu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都难找

网友:
北桥与CPU空焊的比较多,修了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没图也可以修的饿,底子好就可以了。

网友:
蛮多上网本上就有胶啊   上回不知道就直接加焊  把桥搞爆了啊

网友:
上网本,我遇这几台都是北桥空焊的

网友:
VIA的单桥易空焊,我加了几台,但是返修率很高

网友:
CPU和桥空焊较多,其他就修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