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显示的意思 看不懂 求解

楼主(2011-03-25):
HP 500 笔记本摔了下 但可以点亮 集成显卡的 硬盘坏了  换个硬盘
开机显示 windows NT has found only Ok of low memory.512k of low memory is required to run
windowsNT .You may need to upgrade your computer or run a configur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什么意思不知道 在网上查了下  大概的意思是 windows NT系统发现内存,至少要512K的内存才能运行required模板通过认证。
你需要升级你的电脑或者让制造商重新配置你的程序。
想进BIOS 但有密码 解了半天 没解开 大家帮看下是哪里有问题  等待

网友:
内存为 0(零)  k ?

网友:
可以清下COMS吗

网友:
不会没电池吗?

网友:
换下内存看行不行?

网友:
给COMS放电 看看 ,不行就换个内存 应该可以好

网友:
放电了 也不行,BIOS 我都刷了  还是那样.就不明白了

网友:
在内存槽的下面有一个COMS REST点,请短路开机,密码清除,报错是最基本的缓存都没有具备,请检查二级缓存,或者CPU损坏。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技术小组回答的真有重量。顶啊~

网友:
板上有两个相连的三角形的符合,你短接一下试试,应该可以解密

网友:
com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8楼版主说的已经很是透明了  楼主不放试试啊

网友:
是啊,那个应该是0K.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 换过了  版主说的那个点我短接了开机掉电呀  密码不行不管它了

网友:
昨天换了2个CPU 问题还是没解决呀 。。。。。郁闷

网友:
不知道哟,这个没有遇过哟

网友:
今天问题解决了  是南桥下面掉点了 重植了下 就进系统了 OK

网友: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摔过的机子有些不是北桥掉点要么就是南桥掉点了?

网友:
南桥掉点会导致检不到缓存啊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新潮科技小俊
的帖子
请问COMS REST是干什么用的,本人菜啊,望赐教.谢谢.
周长宝
相当于把bios设置初始化! 和bios放电一个道理!

网友:
这种问题可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的问题啊

网友:
南桥问题吧,我觉得。

网友:
那就应该是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