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热机不显示 头都大了

楼主(2011-03-25):
DV2000 965集成的板子  二修的板子
主板多处地方都修过,拿到手的时候主板问题为不触发
(其中一波三折的修电路过程就不说了,其中南桥换了一个)现在主板问题是冷机状态下能显示,但开多两三次就不显示了,把内存拆掉可以过U(电源灯一闪一闪)。看电流好像跑到显卡了,不过这板是集成的。
各位大哥们说说这会不会是北桥(显卡)的问题。
北桥的问题,换了北桥测试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量哪些呢?对于集成的板子电流跑到差不多显示了我就无从下手!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集显的就换个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