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笔记本可以装苹果系统吗?

楼主(2011-03-25):
1、普通的笔记本可以装苹果系统吗?装哪个版本好,希望高手说下详细安装步骤。
2、苹果笔记本上如何装WINDOWS 系统,望装过的老师详细说下安装步骤,谢谢!

网友:
在电脑上装苹果有虚拟机,在苹果上装XP得用苹果的软件支持

网友:
楼上说的对,PC装苹果用虚拟机。苹果装WINDOWS,第一要有硬件支持,和软件支持。简单的说,只要是intel的CPU都可以。有两种装法,一种是完全不要macOS,开机插入WINDOWS光盘按OPTION键,会出现光盘图标,点光盘图标即可开始安装。
另一种是既有苹果系统又有WINDOWS。这要在苹果系统下运行一个叫Boot Camp的实用程序
照着程序的指示做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遇到的少,受教了哈!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现在苹果的硬件配置 和其他的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