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25):
      三星上网本NC10,同行送来的,说把亮度调高了就会白屏,调暗了就能用。说在保修期中修过一次,是排线的问题。
   拿过来试了下,亮度从暗往亮了调,要调到最后2格的时候白屏,从亮往暗调,要调到4格亮度以后才会恢复显示,也就是说,出现白屏和从白屏中恢复显示并不是相同的亮度。
   既然说是排线的问题,就拆开看看排线,没有明显的损伤。拔下重新插上,再调亮度,不白了,没事了!!!
   现反复调节亮度中,偶尔会出现白屏现象,但不一定,有时候调节到最亮了也没事.
   纳闷中~~~求这个问题的原理~~~~

网友:
补充一下,是LED的屏来着。

回答的有道理的加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线,没有明显的损伤  就能证明排线没问题?
这机器通病就排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说排除排线的问题,请仔细看。
我的意思是没有外伤,就重插了下。然后白屏现象暂时消失了。
机器现在放在桌子上,不动,持续的调节亮度。偶尔会出现白屏,偶尔。主意是偶尔~~

至于你说通病是排线问题照成的,我没有否认,排线问题,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排线有问题会照成高亮度的时候出现白屏现象。
我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接触不良。。哈哈。。这个解释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下或者屏供电线接触不好 会导致屏的供电不稳定 屏供电不稳定就会有时候白屏 有时候不白屏 你调亮度 电压是跟着变化的 这个就产生了一种现象  符合漏电说法

网友:
上次也接了个台三星的上网本插适配器开机就白屏后来从新拔插排线就好了,但是没多久又回来了也是一样弄下排线接口就好了,就是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设计缺陷,老会松掉。

网友:
楼上那位大哥 应该 把地下改成地线 呵呵,所谓漏电,就是线路的某一个地方因某种原因(风吹、雨打、日晒、受潮、碰压、划破、摩擦、腐蚀等)使电线的绝缘下降,导致线与线、线与地有部分电流通过。

网友:
已经差不多明白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
换个屏线吧,这个机器好像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屏线应该是治标不治本的,它的屏线地线是直接绞在一起的,时间长了还是会白。我按这个帖子里解决了,直接把地线焊起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2891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屏线 肯定好

网友(点评):
是的,换屏线肯定能好,客户已经说了,是屏线问题,在保修期内同样的问题修过一次,换屏线好的。我是想知道为啥!

网友:
换屏线 sb......

qflr123 -5 垃圾,什么素质

网友:
今天修一台SMASUNG上网本,是用电源白屏,是屏线问题,修好了

网友(点评):
呵呵,通病来着

网友:
LED屏的驱动板容易出问题,调亮了才白屏,说明电压出国某个特定值,就会有零件工作不正常,说明此零件功能不稳定了,白屏的时候测下VCC电压是否正常,从哪里来,扎起查那个零件,一个个排除

网友(点评):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客户说是屏线问题,我也将信将疑,后来把屏线里的地线焊接起来就好了,说明确实是屏线问题导致的。